allegro16.6问题

楼主(2013-09-13):
1金币
请教给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在画pcb时,用着用着十字光标就不按照设置的栅格点移动的情况?
只有当关闭软件重启后十字光标才会按照设置栅格点移动。。。求解答,谢谢!

网友:
还有键盘上的上下左右键用着用着貌似也经常不管用啊!必须重启才能用,求解决方法!

网友:
我是发现快捷键经常失灵,比如布线的F3,删除的ctrl+D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没法解决啊,我的也跟你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们的电脑中有的软件的快捷键和Allegro冲突了

网友:
    我发现的的快捷键总是没用……数据都没有了,还得重新填~!

网友:
    同意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2014-09-17):
    遭遇同样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升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