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遇到dra可以升级但是pad不能升级的问题吗?

楼主(2013-09-13):
如题

大家有遇到dra可以升级但是pad不能升级的问题吗?

通过dbdoctor可以升级dra,但是导入allegro发现pad不显示

看了一下log是14.x的pad没法用。

怎么办?????????????

网友A:
版本落差太大是無法直接升級的

楼主(2013-10-17):
引用 网友A:
版本落差太大是無法直接升級的

已经找到升级的方法了,谢谢

网友B(2014-03-21):
    遇到同樣問題

    請問要怎麼處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樣問題

    請問要怎麼處理?

    给个说明给你,仔细琢磨一下吧。
    你会成功的

网友:
    謝謝~還在努力研究

    只是碰到SHAPE建成的PIN就麻煩了

网友C(2014-04-23):
引用 楼主:
    给个说明给你,仔细琢磨一下吧。
    你会成功的

    用SKILL也可以解决,一次性创建封装库目录下所有DRA的psm、device和txt文件,不用每个都打开保存

楼主(2014-06-21):
引用 网友C:
    用SKILL也可以解决,一次性创建封装库目录下所有DRA的psm、device和txt文件,不用每个都打开保存

    是什么skill啊,传个给我看看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skill啊,传个给我看看好吗?

    你要来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
    学习一下 啊

    在网上下载的,加密的,也看不到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