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明白这个元件是怎么工作的,求赐教!!

楼主(2013-09-13):
这个ON-Semiconductor的有一个gate级的diode,是怎么工作的呀,是需要gate级得到高或者低的电平吗?
求帮忙指导,看datasheet 看不太出来描述的。

网友A:
可控硅!又叫晶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又叫晶闸管!

我知道是叫这个名字,想知道工作原理,需要给GATE级提供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会有什么动作吗,导通还是什么什么?

网友:
具体见附件!

图像

网友:
晶闸管的特点就是是“一触即发”。控制极的作用是通过外加正向触发脉冲使晶闸管导通(但是,如果阳极或控制极外加的是反向电压,晶闸管就不能导通啦),导通以后却不能使它关断。如果要关断,第一可以断开阳极电源,第二使阳极电流小于维持导通的最小值(维持电流)。再就是如果晶闸管阳极和阴极之间外加的是交流电压或脉动直流电压,那么,在电压过零时,晶闸管会自行关断。这也就是为什么控制交流都用这玩意儿,控制直流都用MOS管的原因。

网友(点评):
说得实在,

网友:
5楼正解,可控硅导通后,G极失效。只能控制开启 不能控制关闭

网友(2013-10-30):
5楼绝对正确。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又有新认识了,真好.

网友:
门极加电就导通了,开启电压芯片手册上有

网友:
长见识了,没见过

网友:
可控硅是电流型控制器件  PNPN结构  转化图是两个三极管

网友:
    在学校学的都忘干净了,丢人啊

网友:
    5楼正解,要关断则需要使流过的电流为零。一般控制交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