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乱飞,如图

楼主(2013-09-13):
各位大侠,
如图,为什么我这个板的飞线乱飞到板框外面来(左上角)呢,那里是没有元件的。求教

网友:
    这里应该有东西吧   是不是有走线你没打开

网友:
    把所有层打开查看下!

网友:
    估计有铜皮

网友:
    还有东西没有显示出来,修改一下颜色配置试试

网友:
    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网友:
    如果没有东西不可能有飞线的吧

网友:
    有元件没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