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怎么提高效率

楼主(2013-09-13):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每次的设计都会用到同一部分的电路,只是板子不一样而已,我怎么样才能将前一次设计好的PCB板导入新的PCB板中,在原理图中如何处理,如何转档。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直接在之前做好的板子基础上做不就好了。
ECO同步

网友A:
    建立Reuse,在复用过去不久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Reuse,在复用过去不久可以了

那不是要用手工连接线呢,我是要在原理图中一起转过来就是这样的能做到吗。因为其它的电路不一样的,所以还要转其它的电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要用手工连接线呢,我是要在原理图中一起转过来就是这样的能做到吗。因为其它的电路不一样的,所以 ...

原理图图可以直接copy,pcb直接复用

网友B:
    reuse功能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use功能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总感觉不方便似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