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按键,都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3-09-13):
              公司新开发一款产品,由于单片机I/O限制,按键用ADC的设计方式,没做过这种电路。不知道怎么算里面串联的电阻阻值。
              串联16个按键, ADC的参考电压时3.3V。 按键之间的误差为0.2V。怎么计算电阻的阻值

网友A:
請使用 R-2R 梯形电路(R/2R ladder)會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使用 R-2R 梯形电路(R/2R ladder)會比較快。

能具体说下吗,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下吗,我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不采用如图所示电路?

具体可以参阅:http://www.docin.com/p-57102468.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下吗,我不是很明白。

下方的圖是 4 KEY 可以產生 16 個電壓水平。好處是可以支持多個按鍵組合。

网友:
楼主ADC是多少位的,用三楼的那种电路没有问题,我也用过那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