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Route,PCB4层板打通孔怎么就是不能将线走第3层

楼主(2013-09-13):
一打孔切换为第3层就无法走线呢,而LAYOUT中是不会的,这是哪设置有问题还是?

网友:
    第三层是不是设置为禁止走线了

网友:
    在padslayout能走线,可能你没打开DRC,可能你设置的规则有问题,把所有层打开看有没有东西。

楼主:
    没设置好的问题,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