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画封装的时候,对丝印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9-13):
pads画封装的时候,如果封装同时在Silkscreen Top和Silkscreen Bottom都有丝印的时候,在导出gerber文件的时候,只显示Silkscreen Top的全部丝印(包括2D Line和Copper)和Silkscreen Bottom的Copper(不显示2D Line),也就是说,顶层和底层都存在丝印的时候,底层的2D Line是无法显示的,请问各位大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下面贴图,绿色代表选择

楼主:
求大神解决,这是不是软件自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看一下你底层丝印那一层的设置,看看Line有没选上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你随便画个封装,封装在Silkscreen Top和Silkscreen Bottom都有不同丝印,在导出CAM文件的时候,事实上不可以在同时在Silkscreen Top和Silkscreen Bottom显示该封装在这两个层的不同的完整丝印,只能显示Silkscreen Bottom的Copper属性的丝印,不能显示Silkscreen Bottom的Lines属性的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看一下你底层丝印那一层的设置,看看Line有没选上

点上了的,第二张图的绿色的2D line和粉色的Copper就是在Silkscreen Bottom层的,在第五张图就是Silkscreen Bottom的设置,Lines和Copper都点上了,第六张图就是Silkscreen Bottom的preview,试过很多方法了,如果一个封装同时在Silkscreen Top和Silkscreen Bottom层都有丝印,在导出CAM文件的时候,在Silkscreen Top导出的文件能完整的显示封装在Silkscreen Top的丝印(第四张图,Copper是能显示的,我没点上),但在Silkscreen Bottom导出的文件无法完整的显示封装在Silkscreen Bottom的丝印(第六张图,只能显示Copper的丝印,Lines无法显示)

网友A:
    如图,看一下你底层丝印那一层的设置,看看Line有没选上

网友:
    文件和cam格式发上来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么?自己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