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交换芯片之间LAN口对接需加阻容耦合吗?

楼主(2013-09-13):
以太网交换芯片(如RTL8306E)之间LAN口对接需差分线上串电容吗?电阻49.9要加吗?

网友:
    1,不要;
2,要。

网友A:
    电阻需要加的,电容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需要加的,电容不需要。

    C265,C267不加?R247,R252上拉要吗?两颗芯片一样应该不用吧!

网友:
    贴原理图帮你参考。

楼主:
    AC耦合这电容应该很重要吧,怎么能去掉,有应用过吗?

网友B:
    7楼说的有道理,这颗电容不能去掉,它可以增强以太网接口ESD和EMI的性能,原文描述如下(这是atheros的PHY方案中描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楼说的有道理,这颗电容不能去掉,它可以增强以太网接口ESD和EMI的性能,原文描述如下(这是atheros的PHY方案 ...

原文件重贴一下,上面那个被遮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