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JTAG调试正常,烧写后功能失败

楼主(2013-09-13):
现象:
1.在JTAG调试模式,FPGA配置正常,通过SignalTap查看逻辑功能正常(输出端口)。
2.配置芯片(EPCS4)可成功烧写,配置模式AS模式。
3.烧写后重启单板,FPGA功能无输出。

解决:
1.FPGA引脚补焊后,烧写后FPGA功能正常。

不知道那些引脚会导致上述所描述的现象???

网友A:
msel0-1-2,dclk,asdo等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el0-1-2,dclk,asdo等都有可能

这些引脚应该会 影响烧写吧!

网友B:
你的AS口,其实可以拿掉的。可以用JTAG转烧的,文件类型转下jic那个的,JTAG间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S口,其实可以拿掉的。可以用JTAG转烧的,文件类型转下jic那个的,JTAG间接配置

配置文件用的就是.ji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