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数据出现覆盖,神马问题?

楼主(2013-09-13):
UINT8    val_a;
UINT16  val_b;
UINT8   a[2];
UINT8   b[4];
UINT8   s[10]="123456789";
....
mEMCpy(a,s,2);
memcpy(b,&s[2],4);
val_a = stroul(a,0,16);  ///字符转化成长整形
val_b = stroul(b,0,16);
printf("val_a=0x%02x",(short)val_a);
printf("val_b=0x%02x",val_b);
....

理论上应该得到的结果是:
val_a=0x12
val_b=0x3456

但是实际得到的结果却是
val_a=0x56
val_b=0x3456

在vc6.0上得出的答案是正确的
但是在我的8051单片机上得出的结果却是错误答案

但是我将程序如下修改,可以得到正确答案
memcpy(a,s,2);
val_a = stroul(a,0,16);  ///字符转化成长整形
printf("val_a=0x%02x",(short)val_a);
memcpy(b,&s[2],4);
val_b = stroul(b,0,16);
printf("val_b=0x%02x",val_b);

这样就可以得出原因就是被覆盖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覆盖,有人跟我说明显会被覆盖的,但是我真心不知道,为毛

楼主:
UINT8是unsigned char
UINT16是unsigned char short

网友A:
stroul函数,我没有查到,是将字符串转成长整形吗?
uint8 a[2]; 改成 uint8 a[3] = {0};
uint8 b[4]; 改成 uint8 b[5] = {0};
字符串应该以0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oul函数,我没有查到,是将字符串转成长整形吗?
uint8 a[2]; 改成 uint8 a[3] = {0};
uint8 b[4]; 改 ...

还是一样错误,val_a错误

网友A:
把stroul函数贴出来吧,调试程序最好用断点查看变量的值,而不是用printf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troul函数贴出来吧,调试程序最好用断点查看变量的值,而不是用printf函数。

这是库函数,转换数据类型的,你百科下就知道了

网友A:
楼主的函数写错了,应该是strtol。
楼主仔细看我在3楼的回帖,数组a、b的长度都增加了1,且加了“={0}”。这个程序我试过,按我说的改就没问题。原因太简单,在3楼已经解释了,你仔细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函数写错了,应该是strtol。
楼主仔细看我在3楼的回帖,数组a、b的长度都增加了1,且加了“={0}” ...

ab长度是增加了,因为我存放字符,这个貌似对我这个没多大影响吧?求解

恩,查了下:
strtoul(将字符串转换成无符号长整型数)
strtol    (将参数nptr字符串根据参数base来转换成长整型数)

功能差不多,上面是转换成无符号整形,故有个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