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焊盘使用十字形焊盘,在哪里设置:先搜再问

楼主(2013-09-13):
    1、我在看很多焊盘的时候使用十字形焊盘~这个在哪里

就是DIP焊盘很多使用十字形的……

网友A:
    动态铜皮的参数设置里有,连接方式,选择十字连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铜皮的参数设置里有,连接方式,选择十字连接即可!

谢谢~中秋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

    谢谢~中秋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