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 功能问题

楼主(2013-09-14):
各位大能 :

          请问如何关掉鼠标指到那条线,那条线就高亮显示出来的功能?谢谢

网友:
在主菜单栏第一个DXP > Preferences,勾选红色框中选项(按住Shift键时鼠标移动线上才高亮)

楼主:
谢谢,可以。
  在加一个问题,怎么让铺铜的地也可高亮起来,谢谢

网友:
Ctrl+左键点击可以高亮一个网络...Ctrl+Shift+左键点击可以高亮多个网络..

楼主:
铺铜的地怎么高亮起来?一整块高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