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转入Pads变形,怎么解决?

楼主(2013-09-14):
如题,图片1是DXF的,一转入pads就成了图片2那样了,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cad里存在的都是以2D线的方式存在的吧 倒进pads中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A:
    在CAD里先做成块,再导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D里先做成块,再导进去试试

试过了,还是不行,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挺历害的,在AUTOCAD里也能这样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