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怎么做散热片封装?

楼主(2013-09-14):
功率器件一般都要加散热片,那么散热片在allegro里怎么加?是做成封装还是其它什么样的?
- x  t: w8 j+ |7 }请教大侠都是怎么操作的?(假设散热片有一个引脚接地,那这个接地的网络是否要在orcad中表示)

网友:
散热片应该是做成单个的有两只脚的封装器件,然后直接在原理图里面将pin给出属性连接,再导入pcb直接走线就可以了,layout时注意流出位置,散热片下面不能摆过高的器件。我们的产品也有散热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