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跨接一个IC后的网络如何设置Xnet?

楼主(2013-09-15):
网络上有很多设置Xnet的教程与实例,绝大多数都是讲的网络跨接电容(排)、电阻(排)类型的Xnet,相对也比较容易。那么网络跨接IC时设置Xnet的具体步骤是怎么样的呢,请实际操作过的高手给指点一下。。。
如图:

USB信号通过IC后,如何设置Xnet?

网友A:
左右两边分别做等长就可以了。或者你给这个IC建立模型ESPICE模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两边分别做等长就可以了。或者你给这个IC建立模型ESPICE模型也可以

IC类不是要建成IBISdevice模型么?
通过将IC建成ESpice,对应的输入输出引脚间看作一个电阻,确实可以实现Xnet效果,但感觉上IC是应该建为IBISdevice才是正确的做法。
问题已解决了,和设置ESpice模型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A:
ibis模型主要是针对有源器件,无源器件用ESPICE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is模型主要是针对有源器件,无源器件用ESPICE模型

那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