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p-put Layout 能分开TOP、Bottom来画吗?

楼主(2013-09-15):
因画在中间,铺铜是我要的是在顶层的,连底层都禁铺了.

楼主:
是Keep-Out Layout ,PADS可以分别放在TOP,Bottom都得.

网友A:
    top层铺完后删除keepout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层铺完后删除keepout layer

如再要修改,那不是又要从新画过keepout layer,感觉有些麻烦

网友:
就是想在TOP挖空一块铜皮嘛...用polygon cutout就可以了...

支持,最好是在顶层画个割铜的图形,这样可以方便很多

网友:
    直接放所有层

网友:
    KEEPOUT是不能区分层的,用挖铜不是很方便么?

网友:
    顶底层分别画出来后在属性里选择Keep-put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3-10-18):
    可以 用 room功能 实现分层  keep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再要修改,那不是又要从新画过keepout layer,感觉有些麻烦

    顶底层分别画出来后在属性里选择Keep-out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