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线传输

楼主(2013-09-15):
    请问12V直流电源信号和3.3v视频信号可以共线传输吗?具体应该怎么实现?(采用同轴电缆作为传输线)
请问12V直流电源信号和485的两条通讯线可以共线传输吗?具体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
    1,要看你是什么类型的信号了,视频没接触过不晓得.不过普通的串口类型的信号,就算一二十M应该还是可以的.实现方法取决于你的信号和应用环境了,比如2M的单端信号,直接用个电容耦合到DC12V上就可以了,,将来同样方法耦合出去就可以了,不过传输元了的话还需要把信号还原放大.应用环境不同还需要一些保护措施.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电源从A送到D,而信号肯定是从AD中间的某一段BC上,这样AB间,CD间某一位置还需要加个隔离信号干扰的电感.以保证A和D的电源质量.
    2,这个肯定也可以了,,和前面的差不多,最简单的看看POE供电.

网友:
    Power over Data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