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跪求帮助?

楼主(2013-09-15):
skill如何获取一个圆内或其他形状区域内的对象?

网友A:
将区域转化成N个小矩形,然后用axlAddSelectBox

至于如何转成小矩形,弄一个长条状物体和原该shape的poly做axlPolyOperation 'AND然后取所有结果图形的bBox就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betamelod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区域转化成N个小矩形,然后用axlAddSelectBox

至于如何转成小矩形,弄一个长条状物体和原该shape的poly ...

非常感谢betamel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