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既然有Ansoft designer,为什么还有siwave?

楼主(2013-09-15):
各位大神们求解答一下,为什么有了ansoft designer还有siwave的存在,siwave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网友A:
designer是面向时域的仿真软件,siwave则是侧重频域领域的仿真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er是面向时域的仿真软件,siwave则是侧重频域领域的仿真分析。

那么designer和ADS比呢?

网友(2013-12-24):
引用 楼主:
那么designer和ADS比呢?

同问,了解了HFSS之后,
然后是ADS还是hspice,还是designer?
求高人指点!

网友B:
HFSS是3D电磁场仿真的标尺,精度很高,但是仿真时间,硬件配置,包括HFSS的使用等都要求很高

SIwave号称是PCB方面的HFSS,SIwave主要运用于PCB这块的仿真,其仿真时间很快,但是对于复杂的比如过孔等在高频精度不够,对于传输线仿真在精度上和HFSS差不多,时间很快。另外在电源仿真方面和场仿真也很方便

Designer具有频域和时域的仿真,时域仿真尤为强大,频域仿真应该和SIwave差不多,在PCB这块的频域仿真精度不如HFSS和SIwave。

如果要仿真时域波形,推荐使用designer,designer调用HFSS和SIwave的频域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FSS是3D电磁场仿真的标尺,精度很高,但是仿真时间,硬件配置,包括HFSS的使用等都要求很高

SIwave号称 ...

给力!果断先Designer下手!

楼主(2014-01-26):
引用 网友B:
HFSS是3D电磁场仿真的标尺,精度很高,但是仿真时间,硬件配置,包括HFSS的使用等都要求很高

SIwave号称 ...

学习了,还得自己用了才能深刻体会!

网友C(2014-09-17):
引用 楼主:
那么designer和ADS比呢?

ADS的可操作性更强,界面更加友好。但是就时域仿真来说不如Designer的功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S的可操作性更强,界面更加友好。但是就时域仿真来说不如Designer的功能强大。

何出此言,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
ansys designer和ads差不多的。时域仿真并没有比designer差,designer有的功能ADS都有而且可能操作起来更简单,毕竟在这个部分两家公司算是竞争比较激烈的。
置于ADS界面更友好...点一个页面弹出一个page,没觉得会有多友好。
至于SIwave的定义,是速度与精度均衡的产物,而且随着版本的升级,精度不断提高,速度也未下降,作为S参数提取,分析PI,Near Field,Far Filed是非常好的工具,相比之下ansys designer的EM工具会逊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