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B , 0805A 后面的字母表示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9-16):
经常可以看到元器件的封装形式标有0805A、0805B,0603B、0603C,其中的A、B、C各代表什么意思?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温度系数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系数等级!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数据手册上有,基本的内容在数据手册上都能找到的!

网友B:
IPC7351标准中,有A,B,C三个等级的封装,去适应不同密度的PCB。

网友C(2014-12-10):
引用 网友B:
IPC7351标准中,有A,B,C三个等级的封装,去适应不同密度的PCB。

能分享下7351标准吗?

网友(2015-02-25):
各位大大功力深厚啊----------------

网友(2015-04-10):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下7351标准吗?

https://bb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U0NjR8NzUzNDM3ODg5ZmU4OGNhZjE4N2ZkNDYzZTkxZDg5ODN8MTc2MTY2NDkxOQ%3D%3D&request=yes&_f=.pdf

网友(2015-06-24):
6樓正解
密度愈高,PAD較小,焊接較不勞固
密度愈低,PAD較大,焊接較勞固
由產品決定
我在只做一片手焊板時,會使用大PAD,比較好用手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PC7351标准中,有A,B,C三个等级的封装,去适应不同密度的PCB。

IPC的密度等级不是M,N,L来区分吗?

网友(2015-08-01):
非常有用的參考資料。多謝大大了。

网友(2015-10-10):
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个。

网友:
看来得多看看论坛,多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涨见识了.

网友(2015-12-26):
引用 网友C:
IPC的密度等级不是M,N,L来区分吗?

据说,插件用ABC,贴片用L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