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点间距怎么检测

楼主(2013-09-16):
我BOTTOM面加了测试点,我要求是测试点与测试点的间距必须大于100MIL,怎么检查间距,没看到VERIFY  DESIGN 里可以检查这项

特来咨询一下

网友A:
可以在约束里面的spacing里面将TESTVIA TO TESTVIA的间距设成大于100的某个值(如101),然后跑DRC就可以看到了 哪些地方没有大于100的会报错的哦~~

网友:
约束里面的spacing里面将TESTVIA TO TESTVIA的间距
这个在哪里,我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2013-10-28):
看下面是否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约束里面的spacing里面将TESTVIA TO TESTVIA的间距设成大于100的某个值(如101),然后跑DRC就可以看 ...

可以在约束里面的spacing,请问这个是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