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设备供电

楼主(2013-09-16):
有没有人做过POE设备供电,就是具有供电系统的交换机上的电分离出来的从设备

网友:
这玩意 网上一搜一大把 多得很  供受电都有

网友:
楼主不是问有没做过吗?

网友:
楼主又没说做过的,要怎样啊?难道我冒冒然的分享一大堆心得?

网友(点评):
問爽的!只有你們兩個理他。^oo^

网友:
你想做几伏的电源??

网友A:
给你推荐个芯片,免得狗哥鄙视我

楼主:
我要受电设备,供电的部分路由器是现成的,就是要做支持POE供电的设备

网友:
这种poe方案,TI和凌特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荐个芯片,免得狗哥鄙视我

你做的这个symbol就该鄙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受电设备,供电的部分路由器是现成的,就是要做支持POE供电的设备

要電路簡單的話,SiliconLabs Si3402 是個不錯的選擇。

Si3402 DS Fully Integrated 802.3 Compliant POE PD Interface r1.2.pdf

Si3402 ISO EVB User Guide 1.1.pdf

网友(2013-10-25):
POE 应用较广,上次做的时候只用了一个桥貌似就搞定了

网友:
TI TPS23750 ,MP6001 都可以

网友(2014-01-24):
是用在网络摄像机上面的吧?

网友(2014-05-13):
这种poe方案,TI和凌特多的很

网友(2015-05-23):
POE 48V升压部分有什么好推荐没有呢

网友(2018-06-19):
    3q  4  sharing

网友(2018-11-28):
    非常的好 ,给个赞

网友:
    下来看看,呜呜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