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布局注意事项

楼主(2013-09-16):
DC-DC电路的布局有哪些讲究呢?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参见手册 Layout章节

网友:
    1、输入和输出的隔离
2、反馈回路的处理
    3、滤波电容的位置
    4、器件与电感的位置
也不能全按照芯片layout指导来,还是要凭经验

网友:
    从来不看什么DATASHEET    只要是一种类型的DC,懂了其原理,就一通百通了。说白了有的DATASHEET根本就是坑爹的,一点不专业,还没自己弄的纹波小。

楼主:
    谢谢楼上的!确实,有时候按照datasheet上的layout指导布的线,纹波大的很,只能根据原理及经验来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