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保护电压6.5V,想请帮忙分析下保护的原理。

楼主(2013-09-16):
对于这个保护电路,自己的分析如下,不知道对不对,有请大侠们指正。当输入电压达到6.5V的时候,通过R17(4.3K)和R3(2.7K)分压使得LM431BIM3的REF端有大概2.5V的电压,导致LM431BIM3导通,那么Q5的基极就是低电平,从而Q5导通,那么在PNP三极管这一路,R23(1K)和R18(100R)分压,是得MCR12DCMT4G的GATE端获得高电平,从而这个晶闸管导通,将电压泄放到GND,起到保护作用,使得电压限制在6.5V以下!

网友:
过压超过6.5v,可控硅导通强制短路电源,烧断保险,达到保护目的。以前的开关电源失控保护措施有采取类似的方法。

网友:
这种电路以破坏电路物理结构来稳压,显得霸气;请问楼主这种电路是用在什么应用环境下呀?

网友A:
應該是說當 VIN 大於 U4 的穩定電壓之後,也就是 U4 PIN1 電壓的就維持在約 6.48V (R3 和 R17 分壓的結果)。
當 VIN 大於 6.48V + Q5 VEB 的時候,Q5 的 E 到 C 就會導通,進一步使得 Q1 的 G 會有一個高電壓( R23 上有電壓),之後 Q1 就會導通。

所以保護電壓應該是約 6.48V+0.6V=7.0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說當 VIN 大於 U4 的穩定電壓之後,也就是 U4 PIN1 電壓的就維持在約 6.48V (R3 和 R17 分壓的結果) ...

R3和F17分压后,U4的pin2是2.49V,那U4的PIN1的6.48V是怎么得来的呀?没看明白?

网友:
基本看懂,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R3和F17分压后,U4的pin2是2.49V,那U4的PIN1的6.48V是怎么得来的呀?没看明白?

參考下圖的運算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