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1在同一层里叠加覆铜的问题

楼主(2013-09-16):
用了pads几年了,自以为对软件很熟悉了,今天在覆铜的时候却让我苦不堪言,有个问题就是 在同一层里  叠加 覆铜,覆好OK后,在去POUR MANAGER覆的时候就成这样了 ,有哪位大侠有好的办法,可以叠加覆不同的网络铜。见附件.小弟在此谢过了!

覆好铜

覆好铜

覆好铜再POUR MANAGER

覆好铜再POUR MANAGER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注意一下优先级设置。

网友:
    注意优先级就行0最高,1于0的后面,好像只有两个优先级,0和1的公共区域会覆0的

网友:
    楼上说的好

网友:
    就是设置优先级的问题,不止可以设到1,我试过设到2也可以,后面没再试过。

网友:
可以设置灌铜的优先级,0为级别最高。

可将中间的灌铜优先级设为0,外面的灌铜设为1.

在PCB空白处单击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select shape”,然后选中中间的灌铜框,按下ctrl+q,进入灌铜参数设置,将优先级改为0.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 目前已经OK   真心的感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