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大神请指点分块元件的使用

楼主(2013-09-16):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CPU分了好几块,如:A/B/C/D/E/F/G,之前的sch只使用了部分块,如:A/B/C,现在增加功能需添加D/E/F,但是增加了之后DCR报错如下图,我找到了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就是把已经使用过的A/B/C都删除,然后重新再添加A/B/C/D/E/F就不会报错,但是有时分块太多,这样做很容易出错,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网友:
原理圖是會自帶元件庫,當舊的原理圖可能是在 A 機器畫的 A/B/C,到 B 機器繼續畫 D/E/F 的時候,通常會出錯。原因是元件庫的路徑不同,或是元件庫名稱不同 (例如:XXX1.OLB 和 XXX2.OLB),ORCAD 就會告訴你錯誤。

發生錯誤的解決方法之一就是同你的方法。另一個方法是使用更新 DSN 裡面的 CACHE。

楼主:
那么更新DSN里面的CACHE之前是不是需要先建立一个库,把要画的元件存起来再更新啊?

网友:
這就要看你想怎麼做了。原理圖新使用的元件是要跟現在機器上的元件庫相同呢? 還是要跟 CACHE 裡面的相同呢?
要跟現在機器上的元件庫相同 => 直接更新,使用機器上的元件庫。
要跟 CACHE 裡面的相同 =>把 CACHE 裡面的元件提到新元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