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点:根据BGA计算PCB走线层数

楼主(2013-09-16):
怎么根据BGA计算PCB走线层数,非常感谢

网友:
自己想想吧,线怎能出来,搞得定就行了。

楼主:
好像有公式的

网友:
2L正解,这个靠公式什么的,太不靠谱了,一个BGA引脚全用8层板,难度你用了一个引脚还是8层板么?  只要能把你用到的引脚拉出来就OK了,当然还需要考虑电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