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根据电解电容值确定变压器输出电压呢?

楼主(2013-09-17):
小弟最近不小心把变压器烧坏了,现在查不出变压器型号

是否可以根据后面电解电容值逆推呢?上图
大侠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最好是解剖变压器仔细清理匝数,大概输出电压3-4端约为6V左右,5-6-7约为22-0-22V左右,低者20高者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解剖变压器仔细清理匝数,大概输出电压3-4端约为6V左右,5-6-7约为22-0-22V左右,低者20高者24V。

    谢谢,我拆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