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版本可以在Win7系统怎么破解

楼主(2013-09-17):
如题,我换了电脑Win7系统,再按照之前在XP系统下的安装方法安装pads9.5版本,破解不了,那位大师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具体问题是什么?提示了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是什么?提示了什么错误?

提示大体就是破解失败,PADS Router不能用,后面不知道咋搞的,瞎搞一通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示大体就是破解失败,PADS Router不能用,后面不知道咋搞的,瞎搞一通就可以了。

嗯,问题解决了就好。如果第一次安装软件,最好能在虚拟机下面试一下,否则把系统变量或者注册表搞乱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问题解决了就好。如果第一次安装软件,最好能在虚拟机下面试一下,否则把系统变量或者注册表搞乱了就 ...

恩,谢谢,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网友:
先安装精简版,再安装完全版试下。好像以前我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