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布线是否合理

楼主(2013-09-17):
1,电源FB反馈脚,怎么布局比较合理?
2,R1靠近电感远离电感
请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附件图片)

网友A:
    没看到图片,电源layout中,反馈电路注意反馈环路尽量小,离电感等干扰源尽量远

网友:
    没看到附件

楼主:
    在图片里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片,电源layout中,反馈电路注意反馈环路尽量小,离电感等干扰源尽量远

谢谢

网友:
    FB要远离SW,L等干扰源,取样点选在输出的电容附近。尽量距离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