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楼主(2013-09-17):
请问在一块板卡里可以用两颗DC TO DC来输出同一个电压,并且用同一个NET吗?比如两颗DC都输出+3.3V,且我用同一NET名+3V3可以吗?还是啊要区分下net?

网友:
主要看你需求,1,系统有两组3.3V  要用不同NET  2, 系统需要大电流3.3V. 冗余电源管理IC并联或把IC同步脚并联

网友:
两组DC-DC输出并在一起?除非你要求的电流太大,一般不会这样做。

网友:
    我见过这样的,并联后串个电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