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请教

楼主(2013-09-17):
5金币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需要在已画好的电源板上扩展设计一个电路:输入24V分别转换为3.3V、5V、+12V、-12V,现需要在此四个led显示灯前端加入一个控制电路,作用是当每一路的电压未达到所要求输出电压时(3.3V、5V、+12V、-12V),led灯不亮,达到后灯亮起。注:本人想到使用线性稳压芯片,但此方法目前也未能全部实现四盏灯的单独控制,而且此方法未得到领导认可。。。还请各位电路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逻辑太多,最好用单片机或cpld做,轻轻松松搞定。

网友B:
    基准源 +  比较器?

网友C:
    4楼有道理   多做几路比较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太多,最好用单片机或cpld做,轻轻松松搞定。

    这个是真的,但是只想搭个简单电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源 +  比较器?

这个之前我也想过,但是控制起来担心不是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有道理   多做几路比较器吧

这是一种方法,之前有想过,但是想请教各位有没有更加优化的方法?

网友:
    最简单的应该就是比较器了吧

网友:
    这种LED是拿去参展的嘛

网友D:
    如果不需要非常精準,拿稽納二極管(Zener Diode)將電壓砍一砍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需要非常精準,拿稽納二極管(Zener Diode)將電壓砍一砍不就得了!

感谢您的回复!目前我的考虑是简单、方便、稳定就好,我再想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需要非常精準,拿稽納二極管(Zener Diode)將電壓砍一砍不就得了!

    老大,市面上的稳压管误差有点大。可能这方法不太可靠

楼主:
    这个精度应该可以吧,请给位高手指点!

    test-5v

    test-5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精度应该可以吧,请给位高手指点!

    只要取样电阻精度高,比稳压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大,市面上的稳压管误差有点大。可能这方法不太可靠

還好吧!稽納二極管(Zener Diode)2% 很常見,你用線性穩壓 IC(Linear Regulator) 也是 1% ~ 2%。

重點在於你要用多少成本實現這電路?用比較器的好處是有一個絕對的開關電壓,開就是開、關就是關。用稽納二極管(Zener Diode)壓差越大 LED 越亮,如果壓差太小,不暗不亮的很尷尬。

网友:
直接并一路电阻分压出来驱动LED,前提是算好LED导通电压。这个方法是否可行,请教大神。

网友F:
我不知道自己的记忆是否正确,数电书里面最后几章有个课后习题,是类似的电路,当时我简称它为钢琴电路,你可以去查查

网友G:
比如12V 可以串联9V稳压管+LED+电阻就可以,其他的也类似。
或者纯电阻和LED试试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知道自己的记忆是否正确,数电书里面最后几章有个课后习题,是类似的电路,当时我简称它为钢琴电路,你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如12V 可以串联9V稳压管+LED+电阻就可以,其他的也类似。
或者纯电阻和LED试试吧,哈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