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铺铜和基地问题。

楼主(2013-09-17):
2层板:

电源分12v,3.3V

1.在设置地的时候,分模拟地和数字地。这个我知道。
现在都是数字地,那么需要划分电源地和信号地吗?我能不能都做成大地呢?

2.两层板的铺铜怎么铺?
顶层铺电源,底层铺地?
顶层铺地,底层铺电源?
混合铺?
顶层和底层都铺地?电源通过宽引线走出来?(我看我师兄好像这样子做的)

铺完之后,是不是自动连接了网络,不需要手动引线将gnd接到铜皮上来?

网友:
第一个,地没必要分,两层板的话,电源就拉线好了。底层尽可能保证完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