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显示有拖影

楼主(2013-09-17):
各位大能 :

             数字RGB(888)通过DAC转换成模拟RGB 输入到显示屏 有拖影的现象,要如何查起,谢谢!

楼主:
DAC 用的是ROHM 的BH7240

网友:
是不是所有动态的东东都有拖影啊?
这方面不懂,帮顶。

楼主:
圖像,文字 有拖影

网友:
会不会是电压纹波的问题咧

楼主:
顯示屏的左邊有黑色線條
圖像不清楚,附件有原始圖片

网友:
串联下电感/磁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