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如何设计使PCB上面的螺丝固定孔能够沉下去?

楼主(2013-09-17):
标题可能描述得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在PCB上面加工沉头的螺丝孔(像一个漏斗一样,上大下小),将螺丝锁好之后,螺丝头不冒出PCB平面。AD9中能够实现吗?还是说是加工的时候给制板厂家提出这个工艺要求?小弟先谢为过!

网友A:
你可以在制版说明层绘制好图形并说明下,厂家那边应该就能懂,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向厂家提出这个要求

网友B:
我想问下螺丝帽厚或PCB厚?这样做有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制版说明层绘制好图形并说明下,厂家那边应该就能懂,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向厂家提出这个要求

就是说这个在画图软件中是不能实现的,只能给制板厂提出这种工艺要求,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螺丝帽厚或PCB厚?这样做有有什么用。

PCB厚度是1.6,为了避免结构干涉,不能把固定电路板的螺丝头冒出PCB平面。

网友C:
    1.6的厚度,把螺丝沉下去,那么锁到的厚度就很小了,薄的话容易打穿哦。感觉不太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的厚度,把螺丝沉下去,那么锁到的厚度就很小了,薄的话容易打穿哦。感觉不太保险

谢谢提醒,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之前也看到过PCB上面有这种螺丝孔的工艺,就是不知道怎么设计出来的

网友:
    不知你的产品有没做跌落测试?

网友:
    你工艺中提出沉孔的要求,并且需要画个示意图,就是你沉下去的厚度相对整个板厚的厚度是多少,还有整个沉孔上面多大的孔下面多大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