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6连接DDR2,四层板,问题求教

楼主(2013-09-17):
自己参考别人的设计做了个四层板,简单布局后,对S3C2416连接DDR2的部分尝试了布线,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望高手指点。
1.关于阻抗匹配的问题。在设计时没有加端接电阻,个人感觉只要能够控制好传输线的阻抗与源端匹配,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阻抗匹配的问题?而这个阻抗控制可以通过板的层叠结构来实现,这个在加工PCB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自己制定阻抗要求?
2.本人能力实在有限,本来只想在顶层和底层走线,保证阻抗连续,但是后来发现实在没有办法,就把地址线和一部分数据线在电源层走线了,这样导致电源层不完整了,是否会影响阻抗连续?
3.关于等长的问题。数据线应该是分组等长的,因为只是尝试布线,仅仅布通了,考虑到后面可能走蛇形线。布线中有一部分数据线换层了,过孔对等长有什么影响?
4.时钟差分问题。实在不明白这个2416的两条时钟线引脚怎么这么远,走差分真感觉有点纠结,而且没办法也换层了,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
本人没什么经验,很多东西感觉距离理想化实在有差距,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但是空间和层数有限啊,BGA扇出把线序理清了真是够麻烦的。对Hyperlynx仿真也是一知半解,找个DDR2的IBIS也找不到。前期仿真的话好像也就是看看阻抗能不能匹配,至于时序好像只能控制等长了,也没什么仿真办法吧。
把PCB上传了,请高手指点。
使用的格式是pads 9.3

担心有些朋友的软件版本低,再传个2007的。

PADS 9.3

PADS 2007

网友A:
1.关于阻抗匹配的问题。在设计时没有加端接电阻,个人感觉只要能够控制好传输线的阻抗与源端匹配,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阻抗匹配的问题?而这个阻抗控制可以通过板的层叠结构来实现,这个在加工pcb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自己制定阻抗要求?
Q1:是,是

2.本人能力实在有限,本来只想在顶层和底层走线,保证阻抗连续,但是后来发现实在没有办法,就把地址线和一部分数据线在电源层走线了,这样导致电源层不完整了,是否会影响阻抗连续?

Q2:是

3.关于等长的问题。数据线应该是分组等长的,因为只是尝试布线,仅仅布通了,考虑到后面可能走蛇形线。布线中有一部分数据线换层了,过孔对等长有什么影响?

Q3:过孔会带来延时,容抗的变化。数据线同一组的过孔数量应该一致。

4.时钟差分问题。实在不明白这个2416的两条时钟线引脚怎么这么远,走差分真感觉有点纠结,而且没办法也换层了,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

Q4:从引脚出来后就要在一起了。引脚是芯片厂商这样做的。你也没办法。

网友B:
    你的DDR旋转90度是否会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关于阻抗匹配的问题。在设计时没有加端接电阻,个人感觉只要能够控制好传输线的阻抗与源端匹配,是不是就 ...

多谢jimmy大师指点。对于第二点,阻抗影响有多大还有过孔对延时造成的影响要怎么确定呢?是要靠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DR旋转90度是否会更好呢?

说的有道理,这样地址线和数据线的长度可能更容易做到等长。不过这个DDR2的BGA扇出可能就不大好弄了。很难做到数据线在一个层上。

网友C:
    4层板 3层走线好像没办法做阻抗哦。 做出来不准。 另外 S3C2416 我设计过,这个挂的是DDR2 。要等长才行。不然要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4层板 3层走线好像没办法做阻抗哦。 做出来不准。 另外 S3C2416 我设计过,这个挂的是DDR2 。要等长才行。 ...

    他这应该两层就能够拉完完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这样地址线和数据线的长度可能更容易做到等长。不过这个DDR2的BGA扇出可能就不大好弄了。很 ...

    你的数据线基本都要打孔的  BGA也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层板 3层走线好像没办法做阻抗哦。 做出来不准。 另外 S3C2416 我设计过,这个挂的是DDR2 。要等长才行。 ...

    对的,第三层确实没有办法控制阻抗,四层的话看来只能走顶层和底层了。不过用电源平面做阻抗控制可能相对地平面来说要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数据线基本都要打孔的  BGA也还好吧

嗯,看来必须得研究研究过孔了。打孔是没办法避免的。DDR2布线指导说尽量不要换层,而且同组信号要做在同一个层上,那就有点难了。还是应该尽量在顶层和底层布线,中间电源平面还是不要破坏的好。

楼主:
    刚发现了个问题,Hyperlynx仿真过孔还是个麻烦,好像还需要额外的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