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扇出时背面有元件怎么办?

楼主(2013-09-17):
如图,六层版,ram,
执行 扇出命令:

ram下方有0402去耦电容,
为什么有的引脚不扇出。
再者,有的引脚正下方有电容,
那扇出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它自己会避开这个电容,
但是避不开的时候貌似他就没有办法了,如下图。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处理,
我应该如何调整电容的位置呢??

网友A:
    可以手动扇出(就是复制哈),还有建议搞BGA先进行扇出再放电容

楼主:
    哦。谢谢,我试一下,先挪走电容是吧。
    我问一下上面两个为什么没有扇出呢?
是不是我过孔太大没有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手动扇出(就是复制哈),还有建议搞BGA先进行扇出再放电容

    你说的手动扇出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复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我试一下,先挪走电容是吧。
    我问一下上面两个为什么没有扇出呢?
    是不是我过孔太大没有空间了 ...

    没有选择全部扇出,那是没有用的空管脚吧(选择扇出后,右键可以设置)

网友:
    软件哪里有这么智能,先不管电容,全部扇出,然后把背面期间按要求摆好,然后对于有冲突的过孔挨个调节,一般不多,背面电容电阻就10个左右,然后复用到其他的RAM

楼主:
    谢谢。我试了下。中间的没有扇出,是不是我的过孔太大了。
我的过孔是内径是0.3mm的,10mil多。
    要设置小一些是吧。

楼主:
    没有扇出的我看了下,是有电气连接的,不是空管脚。这个ram只有两个空管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扇出的我看了下,是有电气连接的,不是空管脚。这个ram只有两个空管脚。

    那就是有推挤,没有空间扇出了,手动扇出吧

楼主:
    手动扇出走线又走不出来,是不是我的线宽设置的也过宽了,

我要把线宽改细,还是把过孔改小呢?

楼主:
将过孔和线宽都适当缩小了一点,扇出成功啦。

外层的我是不是可以删掉?
如果ram的外两层管脚与arm芯片(也是bga)的最外两层引脚有电气连接。
我是不是可以讲ram和arm的最外两层扇出删除。
直接从顶层走线出来,将两个芯片引脚连接。
其他的,我都过扇出,用内层走线连接呢??

楼主: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每个管脚都扇出了,我底部的去耦电容怎么办呢?放在那里呢?放在中间那个位置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我试一下,先挪走电容是吧。
我问一下上面两个为什么没有扇出呢?
    是不是我过孔太大没有空间了 ...

    空pin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过孔和线宽都适当缩小了一点,扇出成功啦。

这样扇出是不合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扇出是不合格的

那到底怎么扇出嘛

网友:
你看看你扇出的那么多直角,扇出要整齐,最好就近pin扇出,扇出孔在四个pin的正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过孔和线宽都适当缩小了一点,扇出成功啦。

这种扇出把地平面都给打断了~~
而且RAM的去耦电容只要在RAM四周摆放即可~
给你推荐一种

    图像

网友C:
发现你孔太大了,而且两个ram之间间距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你孔太大了,而且两个ram之间间距太小

谢谢。我在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