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dxf文件时,如何能把钻孔的内径也一起导出?

楼主(2013-09-18):
导出dxf文件时,有没有办法把钻孔的内径也一起导出?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通常只有自己手动在AUTOCAD里头画个内径出来,但是如果是椭圆孔,那就更麻烦了。

网友:
    没的办法。没有一部到位的。我也问了好久了。不行的。。

网友:
    之前找了很久这个,最终放弃。公司用的15.5,不知道高版本的能不能行。

网友:
    16.5一樣是不行的,要請cadence解決,

网友:
    使用eda365的skill:

楼主:
    我没有那个skill,不会用。

网友:
    用SKILL吧,事半功倍,今天还刚出了一个DXF给客户

网友A:
不用skill也是可以的,通过把Symbol Figure更改为Symbol Type一样的类型,再通过Auto generate symbols 把Symbol Size自动生成和孔的内径一样的大小。
具体步骤如下:
1、通过Manufacture->NC->Drill Customization,进入该界面。
2、点击Auto generate symbols,再点击是(yes)。
3、再把Symbol Figure更改为和Type一样的,如:Type是circle的,Symbol Figure选成circle。
4、最后点OK,确定是就好了。记得出DXF的时候,勾上color/visibility-->nclegend-*-*与钻孔有关的。
其实想象一下,就是通过和孔内径一样大的、类型一样的字符来表示孔在板上表现的字符。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我一直都是这样来达到出DXF有内径的目的。

网友:
    在下寫的一個SKILL,如有興趣請試用看看。
此skill是將DIP零件(腳)鑽孔圖產生在"BOARD GEOMETRY/DrillShape"層面,導出Dxf時同時導出此層面即可。
但只適用於16.x版本,15.x還沒找出導出橢圓孔的參數,如有經驗的先進也請指導。
    載入skill產生dd 與 deldd指令,執行dd產生drillshape, deldd則刪除。
程式無加密,請各位先進給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skill也是可以的,通过把Symbol Figure更改为Symbol Type一样的类型,再通过Auto generate symbols 把S ...

    好办法,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skill也是可以的,通过把Symbol Figure更改为Symbol Type一样的类型,再通过Auto generate symbols 把S ...

很好很好,原来这么简单,又多学习了一点,谢谢。

网友(2013-10-23):
    我也出现这样问题哦??试了下  "wkc"那位老兄的方法,不行哦,导出的DXF还是没有钻孔层哦。。。是不是软件的原因,盗版的?我用的是15.2;16.3家里有的,回去把另外一位DE SKILL导入再试试,感谢大家慷慨赐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skill也是可以的,通过把Symbol Figure更改为Symbol Type一样的类型,再通过Auto generate symbols 把S ...

显示是显示出来了,但DXF无法标注此孔径,白忙活

网友(2018-02-01):
    借用WKC前面描述;16.6版本如下:
    不用skill也是可以的,通过把Symbol Figure更改为Symbol Type一样的类型,再通过Auto generate symbols 把Symbol Size自动生成和孔的内径一样的大小。
    具体步骤如下:
    1、通过Manufacture->NC->Drill Customization,进入该界面。
    2、点击Auto generate symbols,再点击是(yes)。
 3、再把Symbol Figure更改为和Type一样的,如:Type是circle的,Symbol Figure选成circle。
    4、最后点OK,确定是就好了。记得出DXF的时候,勾上 Export drill infomation。
其实想象一下,就是通过和孔内径一样大的、类型一样的字符来表示孔在板上表现的字符。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我一直都是这样来达到出DXF有内径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