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通过过孔后可以有直角吗

楼主(2013-09-18):
请教各位,pcb走线通过过孔后可以有直角吗?看到EE的自动布线就是这样布的,这个叫manhattan length,同层不能有直角,通过过孔后可不可以有直角?

网友:
看叠层,如果中间经过参考平面层隔离,锐角甚至对称映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