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半固化片的类型、命名规则及特性?

楼主(2013-09-18):
半固化片有哪些类型?如 7628、2116、3313、1080、106等半固化片的命名规则是什么,有哪些区别?半固化片的性能参数有哪些呢?

网友:
不是十分精通
是各种PP树脂含量不同,纤维粗细不同,比如106的纤维就比较细   7628就很粗糙
厚度不同,其厚度为:106为0.04MM,1080为0.06MM,2116为0.11MM,7628为0.19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