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有无外速将零件拉到鼠标位置的功能

楼主(2013-09-18):
以前在玩DXP的时候
有一个功能是将零件拉到鼠标位置的命令
不知道pads中有无此功能?

网友:
可以把鼠标快速拉到元件位置。

网友:
SS U1并回车,即可将光标跳转至U1器件并选中。

网友:
我的做法通常都是:在布局的时候同时打开原理图和pcb,一左一右占据整个屏幕,在原理图选中要移动的元件,在使layout软件的窗口处于激活状态,直接ctrl+E,原件就出现在你鼠标所在的位置了,这种方法适合局部布局,不用来回切换视角,说了半天也不知道跟楼主问的是不是一回事……

楼主:
移动到元件这功能有的问题
假使我萤幕中显示的正在处理的线路周边
移动到元件,还需要把元件拖曳到处理中的线路周边那
感觉就差多了

DXP就不一样了
把元件拉过来
处理起来比较顺手也比较方便

网友A:
在LAYOUT中选中“移动”,在LOGIC中选中元件,切换到LAYOUT中,元器件黏在鼠标上。不知道是不是您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AYOUT中选中“移动”,在LOGIC中选中元件,切换到LAYOUT中,元器件黏在鼠标上。不知道是不是您想要的结 ...

这样还是需要logic搭配使用
感觉起来没有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