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3.3.4关闭软件时很慢,可有知道原因的?

楼主(2013-09-19):
软件:altium Designer13.3.4
操作系统:Win7 U SP1

从安装起,Altium Designer一直都是关闭时很慢,处于假死状态,要等至少15秒以上才会关闭。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可能是打开文件过多的原因,尝试手动关闭所有文件,包括工程里未关闭的工程,如果文件过多,文档过大,打开关闭都慢。且打开后是上次退出时候的文件列表都被打开。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关闭后再次打开个别工程,这样可以自动清除以往打开的工程。

网友:
请问那里可以下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