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DECAL保存进元件库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9-19):
2金币
如下图这样的一个PCB DECAL,想保存进元件库,选中右击,选Save to Library;

通过Library Manager打开刚才保存的DECAL,发现它的引脚是全部以数字命名的。而在原理图里面是以字母加数字的方式保存的,这样原理图与PCB的引脚就对不上。

用另一种方法:右击元件后,选中Edit Decal进入编辑界面,这时候的引脚已经是以字母加数字的方式命名,保存。

这时候再打开,正常,与原理图能一一对应。

这是什么情况啊,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你把PCB封装的管脚编号和原理图CAE封装的管脚编号改成一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PCB封装的管脚编号和原理图CAE封装的管脚编号改成一致就行!

我拿到的是别人的原理图和PCB,两个地方的管脚都是用字母加数字的方式编号的。

网友:
你可以研究一下 管脚映射功能。
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一般选择第一种后,要进PCB封装,另存为一下,编辑一下元件(有原理图的话)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第一种你保存的实际上是封装而已,但是我们用的时候是用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