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阻抗計算的參考層或trace一定是GND屬性嗎?

楼主(2013-09-21):
小弟有一問題想請問先進, 如有一4層板設計疊構是 L1(Top):signal, L2:GND, L3ower, L4(Bottom):signal, 如有一differential信號要走L4並控制100 OHM阻抗可是L3確是Power層而不是GND層這樣可以嗎, 是不是阻抗計算一定要參考GND層?

以以下模型舉例A跟B是否都是要GND屬性, 如B是Power屬性可以嗎?

网友A:
不是一定得参考GND层啊,顶底层是对称的,L1层参考L2,L4层参考L3.但你所选择是外层差分共面地的模型,且没有考虑绿油的影响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定得参考GND层啊,顶底层是对称的,L1层参考L2,L4层参考L3.但你所选择是外层差分共面地的模型,且没有考 ...

感謝您的回覆, 想再問一下在A點的GND trace or plane是否多加GND via會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