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outer被保护的导线等在layout中能被解保护吗?

楼主(2013-09-21):
如题。

网友:
可以,选中需要解锁的,右键选特性里修改

网友A:
    可以的,选择你需要解锁的网络或走线或过孔,如图所示
勾选掉protect routes复选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选择你需要解锁的网络或走线或过孔,如图所示
勾选掉protect routes复选框即可。

    感谢回复。

网友:
    这样勾选 把整个网络解锁了,如果只解一段在LAYOUT里可以吗?

网友:
    可以,你要解锁哪一段就选中哪一段再重复这样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