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LED-原理

楼主(2013-09-22):
求VLED-原理

网友:
找芯片的规格书看一下就行了。前面两个三极管就是用来做使能信号的控制逻辑。

网友:
这个简单,我多在其他帖子里面好像说过几次了,又是炒冷饭。

1.典型的背光/LED 电感升压电路,EN前面的那2个三极管,就是控制这块芯片的开启关闭的。
2. 7.5欧的是采样电阻,如果内部FB比较值是0.75V的话,那LED上的电流是100mA.
3.那个FB上接一些电阻电流等,其实可以认为是DAC电路,术语叫 Dimming Control Using Filtered PWM Voltage。
这个比如你那个控制端(light)输入3.3V,这个时候算算FB上的压降是多少?超过内部的比较基准值,芯片就认为那个LED的电流已经达到了,内部PWM可能已经关了,现象就是灯不亮了。输入0是什么呢,就是LED最亮。         最亮和不亮的中间值,就是PWM产生的平均电压决定。
不需要light控制调亮度,就直接7.5欧决定LED电流是多少。芯片自己控制。

网友:
3楼解释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