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元件问题

楼主(2013-09-22):
分裂元件分为九个部分,每个部分相同

编号分别为A1~A8,B1~B8......H1~H8

放置第九个部分的时候,本应为J1~J8

可是pin number变成空白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沒遇過這樣問題,不確定是元件庫還是ORCAD軟件問題。不知道你是用哪一版的ORCAD? 有沒有補丁? 是不是可以上傳該元件的庫讓大家確定到底那兒出錯了?

楼主:
怎样给分裂元件添加一个part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给分裂元件添加一个part呢

神馬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给分裂元件添加一个part呢

必须一开始就设置好。事后无法添加的。

网友: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ABCDEFGHI。第九个是I啊。怎么就到J了呢?

网友:
我想你可以在板上搜尋  "ORCAD16.3進階教學" <<中文自己轉簡體字
裡面有教創建DEVICE  怎設定PART   一開始如果沒設定好
後面是無法加上去的

网友(2014-10-22):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分裂元件分出来之后没有pin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