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中分页符的识别

楼主(2013-09-22):
    各位前辈 有谁能告诉我在orcad中,各种连接符(分页符)的区别吗  四种图形如附件所示。(第一次发帖不知道图能不能显示出来)

网友A:
    图1和图4是用于总图层阶画法的,图2与图3用于平行阶层画法的。不过一般混用也没发现过问题

网友:
    反正觉得混用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和图4是用于总图层阶画法的,图2与图3用于平行阶层画法的。不过一般混用也没发现过问题

    谢谢你的回答。总图阶是指不同原理图之间;同一张原理图中不同页面之间信号的传递 平行阶层是指同一PAGE上的信号连接吗?那外部信号输入或者当前原理图信号输出用图一、四符号更合适可以这样理解吗?这符号应该要区分哪个是信号的输入和输出吧。即便连接上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区分的话可读性不好吧。

网友:
    图一和图四是用于port间的连接,一般用于层次性设计,图二和图三是offpage,用于不同页面间电气关系的连接。有时候offpage也可以用port符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