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信号传输线阻抗都要求在50ohm呀?其他的就不做要求了吗?

楼主(2013-09-22):
      信号传输线包括所有大部分的信号吗? 如 摄像头信号传输线,TF卡信号传输线,RS232信号传输线,网线,ddr数据线,地址线等等 都要设置成50ohm阻抗走线吗 ?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的?请教一下

楼主:
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具体的阻抗要求 要看你用的芯片啊  有的要求是50欧  有的可能就不是了。常规上是单端50欧姆   差分100欧姆  USB的常规为90欧姆  但也是有个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阻抗要求 要看你用的芯片啊  有的要求是50欧  有的可能就不是了。常规上是单端50欧姆   差分100欧姆  ...

芯片手册里没有具体的阻抗要求呀?能不能给我发个有阻抗要求的芯片pdf,我看一下呢 ?